请问用8位PIC接收外部模拟调节的数据0到4000

楼主(2010-03-06):
用个电位器之类的,
我想从外部接收数字:0到4000
可是内部AD是8位的,只能接收:0到期1023
请问有没有低成本简单的办法可以实现模拟调节,输入0到4000呢?

网友A:
详细描述你的需求,然后给你出主意

楼主:
就是我想在单片机外部向单片机输入数字1到4000,用于指示单片工作,以前都是用10位AD采集电位器的,比如指示电压0~220V,用公式U=220*(AD采样值)/1024;
现在是我想输入0~4000,10位AD不够用了。我还想用模拟的方法实现,最好还是用电位器,好像有一种方法是过采样提高AD转换位数,不知这种方法能不能实现,且输入数值稳定不会波动。

网友B:
v-F转换吧

网友A:
就一个编码器啊
输入多少脉冲就是多少

网友C: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将1024乘以一个系数即可。
再者说,你用手调,能有多高的精度啊,难道还想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得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