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被抄板很无奈

楼主(2010-03-06):
:(
硬件盗版问题一天得不到根本解决,实在没什么开发的动力了。~~

网友A:
不带单片机?   粗糙低档板子?      低档货抄不抄都一样,技术不重要,渠道才重要。

网友B:
说实在的,其实现在做应用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技术含量。
真的有实质性的技术含量的东西,是很难被盗版的。

网友C:
高单片机吧,不会被超版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我会改变思路的:)

网友D:
不错的好好努力啊!学习了

网友E:
有技术含量的PCB,即使被完全复制,对方也不一定能调出来.
如果能调出来,对方一般都有点水平,炒你的板子可能更多是参考

网友F:
同意7楼的,软件盗版更加严重,那人家不活了?

网友G:
单片机不照样有解密的,而且一抓还一把

网友H:
七楼说的很到位。。

网友I:
我有低成本高度保密的FPGA嵌入式解决方案,xilinx平台
FPGA成本10美元,加上外设板子成本可以控制在200元*币。
逻辑容量相当于20万门,可实现100MIPS的32位CPU,可跑linux
功耗100mW,和ARM有得一比
百兆或千兆以太网
VGA显示
SPI,UART,I2C等等
最大的亮点是保密性,对硬件进行3DES加密,每个芯片一密,
系统的保密性取决于密码的保密,和物理实现方式无关,即使拿到了bit流,拆开了芯片也没有用
理论上来讲,**成本将会是天文数字

网友J:
11楼意思不大,A,X都有带加密的FPGA,也不贵,一般简单应用,弄个新MCU,比如STM32F就够盗版者喝一壶了。

网友I:
这些东西,除了防盗版,还得防老板

网友K:
本人有多款变频器全套生产资料,矢量的,VF的,简易的。软硬件齐全。生产图纸资料都有。已有很多厂家采用,均为国内主流厂家采用。

希望和有其他生产技术,以及各种工控项目成熟案例的交流。联系QQ583934409、

另有多款图纸,可供维修使用。

需要以上资料的也可以联系lhf19801123@126.cm
引用 网友L:
| 显示全部楼层
7# zjp8683463
呵呵,比较赞同这个!!!

网友M:
太无奈了

网友N:
7楼说的好,同意

网友O:
我觉得盗版解决问题的话,那china跟usa就不是差几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