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高精度模拟电路设计技巧

楼主(2010-03-07):
(无正文)

网友A:
mv级别的小信号放大还不是太难。只要在布局的时候元器件尽量紧凑,模拟数字的隔离做好,问题不是很大。只代表个人意见。

网友B:
1uv用16位AD够吗?

楼主:
关键是分辨率要达到1uV左右啊,普通的运放失调电压就不止1uV吧
5/65536=0.07uV ,我想应该够了!

网友C:
成本可以接受的话,先用仪表放大器放大信号,然后AD再采集。

网友D:
是将5V量化为16位吧?那5/65536等于0.07mV,你算错了吧

网友D:
我没用过传感器,从算术上理解,8mV到20mV是个12mV的电压范围,要分辨率1uV,12mV/1uV=12000那么14bit的ADC就够了。

网友B:
我没用过传感器,从算术上理解,8mV到20mV是个12mV的电压范围,要分辨率1uV,12mV/1uV=12000那么14bit的ADC就够了。
引用 网友D:

1.没有12mv量程的ADC,一般有PGA的ADC最小量程也是20mv
2.选20mv量程,信躁比太差了,根本做不到14位有效分辨率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我就懂一点电路,就是从算术上看这个,我觉得我应该没算错,没有12mV的,那通过放大器不就行了么

楼主:
看了AD620的资料,失调电压最大都有50uV了,有没有更好点的仪表放大器啊

网友D:
失调电压是指那个offset参数么?50uV不是已经很小了吗

网友E:
采集速度要求不高的话不是难题
直接进AD芯片也可以,找个带可编程增益的AD芯片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