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供单片机时稳压电路应如何设计?

楼主(2010-03-07):
在一个控制柜中有12V的开关电源,我的电路板需从这个12V降压稳压到5V后供单片机系统,请教做这个稳压电路时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是否需要加一些额外的滤波电路呢?
方案1:使用7805,功耗不大考虑了发热问题
方案2:LM2575
不知道哪个更适合,请有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单片机外围是纯数字电路,上LM2575,顶多输出部分加一级LC,这样发热量和7805比起来要小太多了,纹波及噪声大不到哪去,对数字系统来说可以无视,功耗不大的话散热片等“措施”都可以省去
数模混合电路的话上7805,毕竟有纹波和噪声方面的先天优势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图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