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24C02的问题!

楼主(2010-03-07):
近来我写了一个电子时钟的程序,数据保存在外部的EEPROM中,具有掉电保护功能,但是掉电恢复以后,分钟和时钟的数据就丢失了,恢复到第一次上电的时候的数据。而秒钟的数据则保持住了,保持在掉电以前。大家估计这是什么问题,请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A:
时钟不应该用掉电后静止的方法来保持,应该是掉电以后还能继续走,考虑对单片机整体加后备电源。

网友B:
只能是读或写时候出了问题,要么保存时候没写进去,要么上电读数时候没读出来。。。。。。没别的问题。。。应该

网友C:
是不是掉电后,你先保存的秒,然后没时间保存其他的了

网友D:
同意2楼,否则你的时钟怎么显示正确的时间

网友E:
使用时钟芯片吧,比如pcf8583,采用I2C总线的,给时钟芯片加备用电池(纽扣电池),还带有2K的RAM,供你其他数据的存储,还有定时报警等功能。

网友F:
你EEPROM里面都存了什么,秒存在第几位,你可以先保存秒,然后在保持年月日,是不是秒就丢了?

楼主:
这两天一直在调试那个程序,bug找到了。当分钟满了60的时候,秒钟这个时候要先写入存储器,然后写入分钟,这样连续的两次写入过于频繁,需要在写入分钟之前延时一下!谢谢大家的指点了!

网友G: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