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主要两家Cortex-M0芯片性能对比

楼主(2010-03-07):
最近又有两家Cortex-M0芯片面市。它们貌似一个高配一个低端,这对用户来讲确实是个好事:需要强功能的,选高端那家,看重成本和功耗的,也还有低端的一个补充(只要其功能足够你用)。下面把它们的主要参数作个对比(高端最低配置和低端最高配置比!)
参数                高端低配(NUC100LC2AN)        低端高配(LPC1114FBD48/301)
FLASH容量               64K                                  32K
片内RAM容量              8K                                   8K
最高主频                50MHz                                50MHz
SPI                         1路                                  2路
I2C                         2路                                  1路
串口UART                 2路                                  1路
A/D                     12位8路                              10位8路
硬件PWM                 4路                                  不详
I2S                        1路                                  不详
片内模拟比较器          1路                                  不详
硬件乘法器             32位单指令周期                     不详

      现在两家芯片的售价还都不太清楚,但估计上边对比的两款价格应相当,这样,具有12位A/D和硬件PWM及双串口的自然占尽了片内资源上优势,虽然后者的低功耗优势也不能小瞧。

网友A:
这样的比较,好,挺清楚的。

关于硬件乘法器,2家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12位8路 好!

网友C:
写的很清楚,好贴,学习了

网友D(2010-09-24):
“最近又有两家” 除了这两家还有哪几家?

网友E:
这对芯片的选择还是有一些帮助的,那些不详的怎么讲??

网友F:
两家芯片PK,似乎各有所长

网友G:
价格因素还是比较关键的,还是得弄清价格

网友H:
可以多比较几家的,会有更多的选择

网友I:
写的很清楚,mark

网友J(2010-11-26):
好久以前的资料了!

网友K:
芯唐的片子便宜,大概5元左右,而LPC1114就高的太多了,要价14元左右,这个价格购买3片芯唐的片子了。而且芯唐的片子资源也好,12位ADC,2.5V-5.5V宽压工作。LPC的唯一优势就是周立功在推广它,而周立功的技术支持是很不错的。

网友L:
LZ不应该用NUC100去跟LPC1114FBD48/301,其实LPC1114FBD48/301与新唐的M051系列是同一级别的,但在ADC,PWM等资源没有新唐的丰富。

网友F:
很关心价格

网友M:
nuvoton之中文名不好, 总想到地名"新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