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创建的任务

楼主(2010-03-07):
(无正文)

网友A:
这要看创建任务时是否已经启动了多任务调度,即OS_Running这个标志变量是0还是1。如果还没有启动多任务调度,那么创建任务后不进行任务调度,该任务也就不会马上运行。如果已经启动多任务调度,那么在创建任务的结尾会进行任务调度,如果刚被创建的任务是优先级最高的,就会马上进入运行态。

楼主:
是OSTimeDly();这个函数里面的吗?

网友B:
宏观并行,微观任意时刻只有一个任务获取CPU的使用权。

你的系统至少有一个任务,加上空闲任务,那么至少有2个任务在运行。

楼上的函数是系统延时函数,当运行这个函数时,这个任务主动放弃CPU,交给其它任务运行。

建议楼主自己补充下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