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0

楼主(2010-03-07):
4×4键盘,采用行反转法进行控制,有做过的吗?

楼主:
想知道配置之类的

网友A:
4个IO口设置OUT-Put,另外4个设为IN-Floating,这样不行吗?

网友B:
行反转法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0-04-12):
4个IO口设置OUT-Put,另外4个设为IN-Floating,这样不行吗?
引用 网友A:
多谢

网友B:
楼上说的不是行反转法,但可以实现

楼主:
楼上说的不是行反转法,但可以实现
引用 网友B:
嗯,可以实现

楼主:
结贴,谢谢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