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隔离

楼主(2010-03-07):
看到一个射频的宽带放大器的datasheet提到需要良好的反相隔离(reverse isolation),请问这个反相隔离具体的含义是指?

网友A:
要了解“反相隔离”先得了解S参数(Scattering Parameters)。S参数是反映“功率波”的散射(反射和透射)参数,其为;

                 S11 = b1/a1            (a2 = 0)
                 S12 = b1/a2            (a1 = 0)
                 S21 = b2/a1            (a2 = 0)
                 S22 = b2/a2            (a1 = 0)

其中,a1是输入端入射功率波,b1是输入端反射功率波,a2是输出端入射功率波(通常是由负载端反射),b2是输出端的输出波(含反射)。

S参数中的S21反映了功率波的正向放大增益,而S12则反映了负载反射波对输入的影响。正是这个S12反映了放大器的逆向特性。通常要求|S12|越小越好,这有利于反大器的稳定性。

关于S12有两个相关参数:

1)逆向增益:

         Grev = 20 log(|S12|)  dB

注意:S12是复数,|S12|是其模。

2)逆向隔离:

          Irev = |Grev|

注意:由于通常Grev小于0,而Grev越负表示逆向隔离性越好(|S12|越接近于零)。因此用-Grev表示放大器的逆向隔离程度是合理的(隔离性越好Irev就越大)。

楼主:
原来就是反应S12参数的。

楼主:
原来就是反映S12参数的。

网友B(2011-08-08):
深奥了点,,不过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