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变压器吗?

楼主:
请问这是变压器还是扼流线圈,如何测量,如果是变压器,那么n1/n2为多少,如何测量呢?谢谢。这是我从电脑的56k 猫的电路板上拆下的。

网友A(2010-03-08):
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看是一个绕组还是两个绕组,两个绕组才可以称变压器(包括有电气联接的两个绕组)。
从56k猫里面拆出来的,应该是变压器,两个互不联接的绕组。
至于变比,测电感量可以量出来,但注意:电感量与匝数近似平方正比。

楼主:
我用电阻档测过了,是2组,电阻值都一样。我的数字万用表电容, 三极管都不能测得。如何测电感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