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07):
我呢 比较懒以前读书呢则是天天玩,直到去年才开始发奋.自学了高数 电路理论 模电 数电 单片机,还有“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数字信号处理”不晓得到底学不学,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数字信号处理”类的内容泛泛地学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数学基础良好的话则可以好好的研读一下,否则建议作罢,除非所从事的行业确实需要。

不妨可以先借本相关书籍看一下,如果觉得云里雾里的话则还得先补一些基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啦   论坛的分是怎么给的啊

网友B:
老实说,后面三门课程对于具体工作没有很大的用,当然学总比没学好,如果你要往通信方面走,可以考虑钻研一下,毕竟眼下通信与网络很热!

网友C:
去年到今年,“自学了高数 电路理论 模电 数电 单片机”,相当厉害!
后面学什么,应该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或从事的工作决定。搞自动控制的,当然要学控制理论,搞通信的则不一定要学控制理论。

网友D:
感兴趣就学呗,其实用的挺多的
引用 网友E:
| 显示全部楼层
3# atianjun
发帖或者回复,比如本次回复系统给加3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