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带宽积不是常数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3-07):
RT.
电路是两级的OP07运放,输出到示波器显示,测试却不是常数。
而且还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不管增益为多少倍,只要输出是10V时,下降3DB时带宽是14KHZ,(只测试10V时的带宽)。

不知问题描述清楚了没有,如果不行的话,我在附图吧,先就这么说。

还有一个问题,我可以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来当导线用吗? 为什么?(我觉得可以,今天看书联想到的)
谢谢~

网友A:
SR注意了吗?

楼主:
敢问大虾 SR是什么啊

网友B:
输出10V(估计说的是峰值)这么大,显然是压摆率即2楼所说Slew Rate问题。
增益带宽积必须在小信号状态测量。

楼主:
小信号状态测量是对输出而言的吧,那范围一般多大才算是小信号呢?(假如输入是50mv,放大50倍)

网友A:
比如OP07的SR大概是0.8V/us.
那么运放输出最高能输出1Mh/0.8V的三角波.再高的频率,输出的幅值会更低

网友C:
比如OP07的SR大概是0.8V/us.
那么运放输出最高能输出1Mh/0.8V的三角波.再高的频率,输出的幅值会更低
引用 网友A:

楼上计算错误,只能输出1MHz/0.4Vp-p的三角波。
或者说,只能输出1MHz/0.2Vp的三角波。

网友B:
7楼:
根本不能输出这样高频率的三角波,此时三角波变成圆顶,形状有些像正弦波,且幅度减小,用示波器看看便知。

网友D:
云放在转化速率极限时,由于输入级饱和,开环增益下降,虚短的条件都不成立了

楼主:
我还是个新手,大家说的SR我都不知道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它和问题是怎么相关。
请大虾们帮我解答。
另外 maychang说:增益带宽积必须在小信号状态测量。 那,范围一般多大才算是小信号呢?(假如输入是50mv,放大50倍)

还有怎么第二个问题都没人回答啊,难道这个问题我提得太弱智了。:(

网友E:
简单点说吧:
SR的意思就是压摆率,也就是输出电压的摆动速率,也就是说输出电压最大只能以一定的速度变化。

比如OP07的SR大概是0.8V/us,那么当输出变化10V时,要变化这么大就需要12.5uS,这还只是一个边沿的变化,并且是以斜线变化的,所以在考虑上升和下降两个边沿构成一个周期的话,则至少需要25uS。那么一个周期25uS对应的频率是多少了?这个你自己应该会计算了吧?

而且,这还是器件的极限参数,也就是性能跟不上时的极端状态(限幅、饱和状态),很明显,这时器件已经明显不是处于线性状态了,所以真正的应用肯定不能这样子用到极限状态,而应该留出足够的余量(至少一倍以上,具体的应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和失真度要求来确定),所以实际上实用能用到的频率那就更低了。

应用运放时时时都要注意:
1、实际用的运放器件肯定不是理想运放,会有很多参数的限制,所以要合理选择并核算;
2、必须的知道:运放只是小信号放大电路,要注意输出电压、电流、压摆率等参数的限制;
3、运放的虚短、虚断只在深度负反馈时成立,其他时候根本就不能这样认为!而且虚短、虚断后的计算也是和实际器件的性能和电路有关的,并不是理想化的虚短、虚断!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忘记除以2了,一个周期要有2次
maychang,只对SR,不考虑其他因素,输出因该是0.4Vpp/1MH三角波吧

网友F:
只有主极点起作用的时候, 增义带宽积才是常数, 你的情况八成 2nd pole 也在起作用

网友F:
补充一下, 我说起作用的意思是 2nd pole 不够大, 所以它影响了op-amp的幅度响应
只有主极点起作用的时候, 增义带宽积才是常数, 你的情况八成 2nd pole 也在起作用
引用 网友F:

网友G:
佩服呀。呵呵。学习学习了

网友H(2012-08-01):
增益带宽积具体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