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驱动MOS电路问题

楼主(2010-03-07):
VCC为一个直接输入的12V,PWMIN接的是TL494

网友A:
典型的MOS驱动电路Q4、Q6保证MOS导通关闭的上升下降延时小

楼主:
现在基本能看懂了。。还有一个,图腾柱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B:
图腾输出的优点之一:输出驱动能力强!

网友C:
加速关断

楼主:
此电路是个逆变器的电路,输出频率50K左右。OUT后面接的是变压器,C9 C10的作用是使输出波形趋向于正弦波吗?变压器次级两端还并了个很小的电容。作用又是什么?期待maychang来关顾一下...

网友D:
7楼:
没有看到变压器以及电源的接法,不好判断C9C10作用,但肯定不是使输出波形趋于正弦,输出应该是矩形波。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捧场!VCC为直接输入的12V。PWMIN接的是TL494,供电电压7V左右。变压器的图已经附上。

楼主:
期待BZ再次莅临!

网友E(2010-04-08):
没有看到变压器以及电源的接法

变压器的图已经附上。

网友(2010-05-09):
有所感悟

网友F:
没找到MI4606的资料,不过,应该是考虑到494不能直接驱动mos,所以才加的一级图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