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关于FLASH烧写

楼主(2010-03-07):
一直有一个问题,用过开发板,烧写程序到FLASH中都是现成的烧写软件,我想问,
如果我自己做块板,要怎么烧写程序,我想FLASH不同,板子不同,烧写软件就不同吧,难道还要自己编烧写软件?希望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
我想知道向FLASH中烧写程序的原理,比如,通过JTAG烧写一个DSP系统的程序,烧写软件是怎样读写FLASH的?

网友A:
TI提供不同的烧写插件。烧写不同的DSP,需要选择不同的插件。不需要自己编写,恐怕也编不了。
一般不需要知道烧写原理。

楼主:
我想问的是,C6000系列片外FLASH要怎么烧些?也有插件吗?

网友B:
你是说外加存储FALSH烧写啊?!
需要用到BootLoader

楼主:
是不是也要自己针对不同的FLASH写烧写程序?

网友C:
看看相关的芯片的boot rom 文档和开发工具文档。

网友D:
如果没有操作系统的话,根据flash的datasheet,自己编写

网友E:
从来没用过开发板,也从来没有自己编过烧写程序,现成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