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关于FSMC连接LCD 例程:怎么确定片外的寄存器地址?

楼主:
Keil4自带的demo: STM32F103VE用FSMC驱动LCD AM-240320L8TNQW00H(ILI9320),在lcd.c里有: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16_t LCD_REG;
  __IO uint16_t LCD_RAM;
} LCD_TypeDef;

#define LCD_BASE    ((uint32_t)(0x60000000 | 0x0C000000))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第一个define好理解:LCD连接的是FSMC_Bank1_NOR/SRAM4,映射到FSMC的memory为0x6C00 0000 - 0x6FFF FFFF,共64MByte。
但第二个define该怎么理解呢,为什么LCD_REG(寄存器序号)地址为0x6C00 0000、LCD_RAM(该寄存器的值)地址为0x6C00 0001?

对于写寄存器,代码里有:
#define R1             0x01
LCD_WriteReg(R1, 0x0100);
uint16_t LCD_ReadReg(uint8_t LCD_Reg)
{
  LCD->LCD_REG = LCD_Reg;
  return (LCD->LCD_RAM);
}
MCU和LCD的通讯,从ILI9320 DS里的时序图可知是:先CS=0,RS=0,WR=0写IR,然后使CS=0,RS=1,WR=0再写index是IR值的寄存器(RS=1时不时写RAM么?不懂),而对于上面的LCD_WriteReg()语句,就是先往地址为0x6C00 0000的地方写0x01、再往地址为0x6C00 0001的地方写0x0100,中间也没有CS/RS/WR的设置,LCD_REG怎么就成了IR寄存器呢、LCD_RAM怎么就成了IR索引的那个寄存器呢?

请高手指教。
附图:问题中提到的demo所用的电路图:

网友A(2010-03-08):
LCD_WriteReg(R1, 0x0100);   我觉得是 R1 地址 写入数据0x100;
LCD_ReadReg                        从寄存器里读数据

楼主:
香版主、列为大虾兄,给个话3
我知道之前有个帖子和我这个问题相似,但说的不是一个事

网友A:
A0的电平   驱动的 RS 和你的LCD 操作有关系

网友B:
看的不是很明白,还是希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C:
为什么LCD_REG(寄存器序号)地址为0x6C00 0000、LCD_RAM(该寄存器的值)地址为0x6C00 0001?

是这样:因为是16位的,LCD_REG地址为0x6C00 0000,LCD_RAM(该寄存器的值)地址为0x6C00 0002

网友D:
4楼已经给出了答案。

网友C:
对于上面的LCD_WriteReg()语句,就是先往地址为0x6C00 0000的地方写0x01、再往地址为0x6C00 0001的地方写0x0100,中间也没有CS/RS/WR的设置

回答:
1. 无论往LCD_REG还是LCD_RAM写入、读出,片选CS都会变低
2.  电路图中RS接A0,所以往LCD_REG写入时 RS为0,往往LCD_RAM写入、读出时 RS为1

楼主:
对于LCD_WriteReg(R1, 0x0200);过程应该是:MCU先通过interface将R1(0x01)写入LCD控制器的IR寄存器,然后MCU再通过interface将值0x0200写入LCD控制器中索引值为0x01的寄存器。
对于MCU的片内各外设的寄存器,每个都有确定地址,在datasheet里查得到,访问它们就是对某地址的读写。但这里,IR寄存器和索引值为0x01的寄存器都在MCU外,如何访问它们呢,对于FSMC来说,是把他们的统统映射到0x6C00 0000 - 0x6FFF FFFF区域,但这片区域怎么对应LCD控制器的一堆寄存器和RAM呢?看起来IR是对应0x6C00 0000,这依据的是什么呢?0x6C00 0002又是依据什么映射哪个寄存器呢?

楼主:
4楼说的太浓缩,能稀释一下吗

网友A:
lcd 的RS脚电平0、1  关系到你对lcd的操作,0x6C00 0001,0x6C00 0000  中的1,0 是对RS脚的电平操作

网友D:
4楼说的太浓缩,能稀释一下吗
引用 楼主:

8楼已经稀释了。

网友A:
对你有用的部分 仅仅是0x6C00 0001,0x6C00 0000    地址 其余统统没用 ,你需要看一下单片机总线方面的资料

楼主:
MCU往0x6C00 0000地址写0x01,片外的LCD从接口数据线的16bit收到这个值,但它怎么就知道该把这个值送给IR寄存器呢,FSMC只把0x6C00 0000 - 0x6FFF FFFF映射给了LCD,但也没说0x6C00 0000就是IR寄存器呀

网友A:
0x6C00 0000    相当于给你的LCD脚RS 低电平
0x6C00 0001   相当于给你的LCD脚RS 高电平

然后看你的资料  RS  电平不同 操作的内容是不同的

网友C:
根据ILI9320的手册,RS=0就是对IR寄存器写或者对SR寄存器读,RS=1就是对其它寄存器或者RAM写、读。

电路图上RS接A0,所以RS=0就对应于地址0x6C00 0000或者0x6C00 0004、0x6C00 0008...;所以RS=1就对应于地址0x6C00 0002或者0x6C00 0006、0x6C00 000A...。

对地址0x6C00 0000或者0x6C00 0004写就是对IR寄存器写,对地址0x6C00 0000或者0x6C00 0004读就是对SR寄存器读。

对地址0x6C00 0002或者0x6C00 0006写、读就是对其它寄存器写、读,到底是对哪个寄存器读写?这取决于IR寄存器的值。通常在读写其它寄存器前,对IR寄存器执行写操作来设定IR寄存器的值。

ILI9320  (26.97 KB )

楼主:
0x6C00 0000、0x6C00 0001不是通过D[0...15]这16bit发给LCD的么,RS接的A0,MCU对A0没有明显的设置呀,A0怎么就知道把自己置高、低电平呢……

网友D:
请按照13楼的提示“你需要看一下单片机总线方面的资料”,你问的问题说明你没有这方面的基础。

网友A:
0x6C00 0000  0x6C00 0001  地址线的电平

网友A:
A0-A15       “C语言要加强一下!”  你没理解“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

楼主:
gwb721123和版主说的对,对于单片机来说,我的确是菜鸟。我还是先去翻翻书再回来理解吧。

楼主:
16楼的地址说的不对吧,应该是“RS=0就对应于地址0x6C00 0000、0x6C00 0002、0x6C00 0004... RS=1就对应于地址0x6C00 0001、0x6C00 0003、0x6C00 0005...”吧

楼主:
谢谢楼主各位兄台的关注和解答。
我有个别问题问的有点白,一时糊涂了,让大家笑话了 :dizzy:

网友E:
按照目前的接线关系来看,你使用的是memory interface来驱动这款屏
就是将屏看做一块memory 来进行读写

具体地址为什么要定在0x6C00 0000  ,那就要看你的FMS_NE4 所对应的起始地址。
按照目前的程序来看,该片选的地址就是从0x6C00 0000  开始

为什么写寄存器要写0x6C00 0000  呢,因为写寄存器时RS要为0,而RS接的时地址线A0
写数据写0x6C00 0001跟上面正好相反

网友F:
我对总线也不是太熟,一起学习

网友C:
16楼的地址说的不对吧,应该是“RS=0就对应于地址0x6C00 0000、0x6C00 0002、0x6C00 0004... RS=1就对应于地址0x6C00 0001、0x6C00 0003、0x6C00 0005...”吧
引用 楼主:

注意:硬件电路上面,LCD用的是16位总线,软件上面也定义的是16位的变量,所以RS=1即A0=1对应于地址0x6C00 0002、...

楼主:
IJK, 你说的我不能理解,能解释一下吗
还有,假如MCU要去写LCD,那么它把0x6C00 0002放在地址线上,把数据放在数据线上,发“写端口”命令。但是LCD是如何做到接收、执行该命令的呢?LCD控制器上没有地址线啊

网友G:
数据线和地址线复用

网友H(2010-10-12):
回复 楼主:
上面的命令应该就是RS = 0;nWR =0;nWD =0;直接就写到IR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