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测试遥控器频率?200MHZ-450MHZ

楼主(2010-03-07):
测试对象: 遥控器,一般315,433 mhz居多。
想做个测试遥控器频率的电路,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实现,距离一般靠近就可以。
精确一位即可,比如315.0mhz,不知道如何实现,哪位高手给个提示或者推荐一个思路?
用atmega88做。

网友A:
先找个频率计玩玩

网友B:
测试频率的方法好像有不少,不过我没做过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