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寻帮助 关于PIC16F722 的pwm

楼主(2010-03-08):
我用的是picc9.70 ,
程序如下,但是没有pwm信号输出,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理论上,程序是没有问题的,真奇怪啊

#include <pic.h>              //the source definition of the MCU

__CONFIG(INTCLKO & WDTDIS & PWRTDIS & MCLREN & UNPROTECT & BORDIS & BORV25 & PLLEN & DEBUGEN );                  //INTOSC
__CONFIG(VCAPDIS);

void main()
{
//initialize();
pwm_initialize();
pwm_enable();

for(;;)
{

}
}

void pwm_initialize()
{
//condition ,8Mhz ,4.9khz pwm ,timer_prescaler 4,max resolution 8bits
RC2     = 1;
PR2     = 0X65;
CCP1CON = 0B00001100;
//pwm duty cycle value
CCPR1L = 0X20;
//
TMR2IF = 0;
//T2CON  &= 0X01;
T2CKPS0 = 1;
T2CKPS1 = 0;
TMR2ON  = 1;
}
void pwm_enable()
{
RC2 = 0;
}
void pwm_disable(void)
{
RC2 = 1;
}

网友A:
IO口有没有打开为输出口 ?

楼主:
io 口打开了,RC2就是pwm要输出的口

网友B:
void pwm_enable()
{
RC2 = 0;
}
你也太厉害了,这样就算是设置为输出口了?
去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C(2011-04-24):
要设TRISC=0xfd;设为输出嘛

网友D:
CCP1CON=0x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