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program 可以当仿真器用不,

楼主(2010-03-08):
再有我用MINI program怎么一写程序就死一会,然后说失败呢

网友A:
不可以做仿真,只能烧录,要仿真要用cy3215 ICE cube 和仿真套件。
你是说你用MiniProg 做Program就会出现失败?失败提示可以抓个图上来?

网友B:
是不是你下载的时候,接触不良

网友C:
应该是没有连好吧

网友D:
我用的时候,经常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检查一下线有没有连好!

网友E:
估计是接触不良。

网友F: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F:
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G:
估计是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好了,原来下载时我的板子是加电的,断电就行了,靠

网友H:
这么简单…………

网友C:
呵呵,解决了就好

网友I:
呵呵,解决就好

网友J:
原来是这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