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上ADC的性能

楼主(2010-03-08):
单片机上集成的ADC, 12-bit 速度在100MHz 的有没有啊?

能否推荐个单片机 带有最好的ADC的性能的?

谢啦!

网友A:
100MHZ,那么高的频率!

网友B:
从没见过那么快的。单片机上面的ADC多数都是SAR型的,能有1MSPS就不错了。100M的ADC一般都是流水线结构的。

网友C:
12bit,100MHz的是时钟频率,估计比很多常用的单片机贵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