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变态的AVR-GCC优化!!!

楼主(2010-03-08):
下面这段代码不优化才正常,优化就跑飞!!!谁能分析下为什么?
===============================================
#include <avr/io.h>

unsigned char ret;
unsigned char Test(unsigned char tmp)
{
        if(tmp == 1)
        {
                return (1);
        }
        else if (tmp == 2)
        {
                return (2);
        }
        else if (tmp == 3)
        {
                return (3);
        }
        return (4);
}
int main()
{
        while(1)
        {
                ret = Test(1);
                PORTB = ret;
        }
}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程序就不需要优化了把

网友B:
怎么优化的?

网友C:
这么短还能优化成什么样?

网友D:
这个应该不许要优化了吧

网友E:
这还优化……

网友F:
优化成这样子吧

#include <avr/io.h>

unsigned char ret;
int main()
{
        while(1)
        {
                ret = 1;
                PORTB = ret;
        }
}

网友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et;

试试看?!

网友H:
这是全部程序吗?

网友I:
ret = Test(1); tmp一直是1啊。
else if (tmp == 2)
        {
                return (2);
        }
        else if (tmp == 3)
        {
                return (3);
        }
        return (4);
这些不就没用了吗?

网友J:
那就是7楼的优化方式了,有冗余的程序

网友K:
楼主发了贴就跑了啊

网友L:
急寻楼主,解决方法是啥

网友M:
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出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N:
直接优化成:
while(1)
{
   PORTB = 1;
}

GCC优化在这里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O:
直接优化成:
while(1)
{
   PORTB = 1;
}

GCC优化在这里没有任何问题。
引用 网友N:

这样优化也看不出哪里不对了

网友N:
这样优化也看不出哪里不对了
引用 网友O:
;P

网友P:
顶一下,那位高手能说说这个优化,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第一次用AVR M169,因为刚开始试的时候,一优化把程序里面的延时刷掉了,现在16K程序区快用完了,哪位高手能说说优化对程序有没影响。

楼主:
值得说一下的是,我在工作中用到的代码都运行正常......
可见,编译器能分辨你是在工作还是在儿戏......

网友Q:
回复 网友R:
没这么滑稽吧

网友G(2010-04-10):
用430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
void delay( void ){
int i;
for( i=0; i < 1000; ++i)
  ;
}

void fun( void ){
....
delay();
...
}

调用的delay在最高优化的时候不见了,
很明显,编译器发现delay程序没作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所以。。。
解决办法1:
void delay( void ){
volatile  int i;  // 强制不许优化变量i
for( i=0; i < 1000; ++i)
  ;
}

解决办法2:
void delay( void ){
int i;
for( i=0; i < 1000; ++i)
  _nop_();  // 做点什么
}

以上供大家参考

网友S:
for( i=0; i < 1000; ++i)
这句后面必须有语句才能达到延时吗

网友G:
for( i=0; i < 1000; ++i)
这句后面必须有语句才能达到延时吗
引用 网友S:

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可以保证不被优化的掉
另外,记得好像是在Keil ARM的编译手册中看到过:nop嵌入指令的一个作用就是防止被优化,具体的说法记不清了,但肯定有这方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