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学习板装好后运行不正常,大家帮帮我(已解决)!

楼主(2010-03-08):
API, ip, pi, ST, TE

下载testborad.hex运行,仿真终端出现D12的ID是错误的提示,这是怎么回事?
********************************************************************
Your D12 chip's ID is: 0x7C7E. ID is incorrect! What a pity!

楼主:
经检查发现是D12焊接不良(掏宝买的整套散件中D12是旧货),现在每个管脚都仔细检查过,确认焊接好了,可是下载USBmouse.hex运行,问题不少,电脑没有插入USB设备的提示,串口助手提示信息如下:
Your D12 chip's ID is: 0x1012. ID is correct! Congratulations!
断开USB连接。
连接USB。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楼主:
哈哈解决了,犯了个低级错误!
原来拿了根移动硬盘线用(学习板上USB是A型座),两端的A型头只有电源两芯是通的!中间两芯不通。
看来学习板PCB设计不用B型座,误人不浅啊!

网友A(2010-04-22):
不可能吧,移动硬盘线也是要和移动硬盘通信的啊,用长的那根就应该可以啊,怎么可能没有中间的两芯呢?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说实话,感觉非常不好,1.0的书,配个2.0的板子,什么资料都没有

楼主(2012-12-29):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移动硬盘线也是要和移动硬盘通信的啊,用长的那根就应该可以啊,怎么可能没有中间的两芯呢?

我 ...

那是一根两个A型头和一个mini头的usb线,其中一个A头是用来给移动硬盘补充供电用的,只有电源信号,没有USB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