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串转并驱动LCD问题

楼主(2010-03-08):
本人在使用12864液晶屏时考虑MCU口不够用
就使用74HC595来扩展了MCU口驱动12864液晶屏的D0~D7口。
有人说不行,在调试过程中也一直没有跳成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原理图设计出问题了,各位有没有这样做过?

网友A:
我觉得行

楼主:
楼上可有用过啊,毕竟理论和实际有点差距啊,我怎么调不出来

网友B:
注意 Shift Clock 和 Latch Clock 的使用,用 Shift Clock 串行输入后再用 Latch Clock 锁存,并注意并行输出“使能”有效。

74hc595 要占用三条IO口(Serial Data, Shift Clock, Latch Clock),另外LCD模块的相关控制信号也不能少(如写入控制线)。

具体仔细看相关的数据手册。

楼主:
楼上兄弟是不是调试成功过啊

网友C:
不行。
595只是输出。

驱动LCD的数据线要求具有双向功能

网友B:
楼上兄弟是不是调试成功过啊
引用 楼主:

未曾用过。

由于只能单向通讯,不能读取LCD的状态,因此得悠着点来——必须留有足够的时间给LCD操作。

楼主:
谢谢各位 真的不行我就改动方案了

网友D:
我搞的是行,LCD是KS108控制的19264,用了4个I/O口,不测忙,用延时代替。

忘说了,用了二片74HC595

网友E:
只写不读的话可以,虽然没有在产品中用,但是试过可以,如果还想读会数据,那就得换方案了

网友F:
只要满足LCD时序就可以。我用过ATmega16的SPI实现与12864接口。
6楼7楼提到的问题,可以再加一片并转串芯片解决读LCD接口状态(主要是读出是否“忙”)。

如果是可以扩展外部RAM的单片机,如51系列或AT90系列,也可以扩展锁存器来节省单片机口线。

网友G:
74HC595用过,挺麻烦的,再好好检查一下,应该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