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8051能通过外设改变I/O的电平吗?

楼主(2010-03-08):
我给P0.1口一个低电平:P0^1=0;
单片机上电后,我在P0.1口接上一个9V电源,此时P0.1口变成了1,一旦移去电源,P0.1立即恢复0.
我希望P0.1一直保持1,即从外部改变I/O口的值。

有没有方法可以允许外部外边I/O口的电平高低???

网友A:
加个9V电源,IC的VCC不被拉高了吗

网友B:
你已经给了一个低电平了,为什么还要拉高呢?

网友C:
一个方法是,程序控制CPU一直检测I/O口电平,并用CPU设置其值得:
if(P1.1==1)
P0.1=1;
else
P0.1=0;

网友C:
if(P0.1==1)
P0.1=1;
else
P0.1=0;
错了,修改下

网友D:
那就要实时对P1口进行采样,但是9V不能直接接触P0口会烧毁芯片

网友E:
建议用触发器,在其有电平变化时,可以保持上一时刻的电平。

网友E:
另外。如果P1.1需要检测外部的电位,一定要保证电平幅度及电流大小。

网友F:
9V电源给P0.1提供的电流太大,P0.1内部的三极管饱和导通后也不足以拉低此电平。时间一长你这个端口就会坏掉的。

网友G:
看到楼主的名字我饿了

网友H:
建议:不要妄图拉高到220V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捣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举个例子,想说不管内部程序如何,外部的一直为高可以做到不?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我喜欢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有点太占CPU了吧,还有别的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想说啥?

网友A:
17# 麻辣鸭脖子 我想说,如果你的片片是五伏供电,外接九伏到io的话一般都会烧片的,芯片的IO对内部晶圆的VCC一般都有个反向二极管。刚才我看到你的回复说直接接到VCC执行P0=0会如何,这个有烧IO的可能,不过如果很短暂也没事

网友A:
不好意思,手机不好切换输入法,少打数字和字母

网友J: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但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外部电路得到,

连个反相器串联,后面输出接一个电阻。
而单片机的IO,输出的时候不能输入,输入的时候不能输出,准双向口的时候,虽然输出1能输入,但是输出0时是不能输入的,强下拉了。
利用上面的那个电路可以实现,
如果还要连单片机,你可以把单片机IO管脚设置成输入状态,并把管脚和这个电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