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0-03-08):
PCB布线的时候,有的芯片值用到了少部分管脚,大部分用不到,在实际焊接的时候,这一部分焊盘特别容易掉,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

网友A:
一、在做封装时,把这些不用的脚全部去掉;
二、做原理图时,若空间不紧张,可以将NC加网络,在PCB中就打个过孔加固(不推荐);
三、不用的脚铺上白油(推荐,可与方法一结合)

楼主:
谢谢buqibushe,我要去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