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如何转为电流?

楼主(2010-03-08):
输入为电压,输出为电流,电流的最大值为+-1mA。
我知道可以用运放搭建电压转电流的电路,这种电路精度如何?

网友A:
  1. 我知道可以用运放搭建电压转电流的电路,这种电路精度如何?
完全取决于你使用的运放和电阻。想用普通运放和普通电阻达到高精度是不可能的。

网友B:
精度+/- 1ma,满量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范围是+-1mA,精度越小越好,比如+-100nA。
maychang兄:+-10nA的精度能达到不?

网友B:
10na级简单电路应该不好实现,ua级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A:
4楼:
应该可以。但对运放的要求相当高,需要仔细选择。

网友C:
这种情况,还要看接收这个电流的负载情况。以便尽量简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