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 dxp 或 Altium Designer 高亮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3-08):
ctrl+鼠标左键点击,高亮显示时top层也都亮了,要怎么调回去?即高亮显示网络的设置在哪个地方?请大虾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DXP也类似,有个PCB的选项,点选NET/rule/器件 就高亮

楼主:
问题是现在点的高亮在顶层的器件也一起亮了,分辨不出TOP层是那些。。请问要在哪里设置呢?用altium designer 软件。。

网友B:
新功能,自己会把边线高亮,中间部分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