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硬件仿真,程序烧写

楼主(2010-03-08):
我使用的是STM8S208CBT6型号的单片机,在用SWIM仿真器仿真时弹出了如下的对话框,以至于不能仿真和下载程序。
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附件是出现的问题的图片

网友A:
怎么问的问题和https://bbs.21ic.com/icview-160059-1-1.html相同?

两个马甲是同一人?

读出Optionbytes,UBC全部改为零,再写回去就ok啦。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给的分数高,:D

楼主:
不是同一个人,不要误会了。
有人懂这个问题吗?
实在是急啊,搞不懂了。
大家多出来讨论讨论!!!

楼主:
我打开tools----programmer----options byte
然后,将其所有值都恢复成默认值,UBC的默认值都为0
再编程,还是不能烧写成功。

网友C:
有没换个仿真器试一下

网友D:
1、改下Bootcode的size,也就是修改UBC的值了
2、没必要整个图片还打包再附件的,直接压缩成JPG然后贴图就可以了

网友E:
你 可以用EP868来仿真,有擦除芯片的复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