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容的运放分析

楼主(2010-03-08):
请教下各位老师,带电容的运放如何去分析啊?请指点下,应从哪里着手,或者说把电容用其它元器件替代?谢谢.

网友A:
找《电路基础》、《电路分析》之类的书看看,然后再看关于运放的书。
老tyw发的书里面,先看《电路(第六版).pdf》,然后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pdf》。

网友B:
楼上行家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这本书确实不错

网友C:
一定要下来看看了

网友D:
找《电路基础》、《电路分析》之类的书看看,然后再看关于运放的书。
老tyw发的书里面,先看《电路(第六版).pdf》,然后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pdf》。 ...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2本书哪里有的下啊?

楼主:
谢谢,我去找找

网友A:
5楼:
技术交流版面,老tyw贴上来的。

网友E(2010-05-13):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这本书很棒!

网友F:
看看小日本写的《OP放大电路设计》吧
跟实践挂钩较多。

网友G:
电容在这样的电路中基本上是3个作用:隔直,退藕,相位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