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0-03-08):
(图片)

网友A:
我只知道左边是个整流桥,右边滤波。

网友B:
找人帮忙分析电路,也要先提出自己的想法。光贴出个图来,就想得到答案,你怎么能有进步?

估计是个充电器,而且电路或设计有错误(C1无放电回路)。

网友C:
是个开关电源啊,5。3V的输出

网友C:
C1,D5, 是保护Q1的啊

网友D:
单管自激开关电源。高压直流缺一个滤波电容;C1少并一个高阻电阻;T1没有标示同名端

网友:
RCC开关电源电路,详细的分析你可以再网上看看。很多。
c1,d5, 是保护Q1,最重要是吸收谐波。fcc必须要。要的为降低成本省这两个元件。附图为典型电路。

网友E(2010-09-14):
应该是手机充电器的电路图,我刚看过的,在网上搜搜有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