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可控硅BT131的应用

楼主(2010-03-08):
使用可控硅BT131 ,电路如图:

在测试中发现:

   当BT131的G脚 (即可控硅的中间脚)处于悬空状态时.其"高压用电器"是没有电压的.即截止状态.

  当BT131的G脚,接到MCU的I/O上时.发现,"高压用电器"一直处于通路状态.

  我试图使I/O处于输入模式,并为低电平.但是不能判断BT131的通路状态.也使I/O处于输出模式,并为低电平.也无法关断BT131通路状态.

  求解:可控硅的应用要领.谢谢

网友A:
用个moc3083隔离一下吧这样直接驱动是不允许的,即使能用,也是极度不可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可控硅 是否是 高电平触发.低电平关闭.

网友B:
看一下 双向可控硅的 四象限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