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CCD硬件开发的请进来一下!

楼主(2010-03-08):
做的是线阵8K像元的电荷耦合型CCD,现在驱动电路板调试好了,每个管脚参数均按照datasheet上加的,可是无视屏信号输出。输出时钟是电源电压,使用示波器交流档查看很多高频干扰。想问一下:datasheet时钟要求是38M,实际上只加1M,也就是对CCD降频使用,是否可以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A:
降这么多还真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工作,我前段做线阵CCD(TCD1304),有工作频率的范围:0.8M-4M

网友B:
交代的不清楚

有可能是光太强了
这类器件的使用频率和采样时间与照明条件有很大关系,具体的可以粗算,也可以实验。

楼主:
光线是好用黑板将探测器遮挡也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