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裸露铜皮的作用?

楼主(2010-03-08):
PCB, pc, AC
请见附档中,很多PCB中都会有裸露铜皮的情况出现,请问是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一、主要是为了散热与加大过流量(比如可以加锡在露铜区)
二、也有些是为了ESD预加上的,这样可以加泡棉或帖铜皮

网友B:
也可能是接安全地

网友C:
看这个应该是品牌手机的板子,一般品牌手机的外壳会喷金属漆,这个露铜(上面有镀金)是用来和壳子的金属漆接触的,保证壳子有屏蔽作用

网友D:
散热!

我们在车用功率部件设计中经常这么做,如果不够就再加点焊锡。

网友D:
仔细看了一下图,是不是留着焊屏蔽罩的?

网友E:
在电子调谐器中,常常一小段落落的直线,说是抗镜线。

网友E:
在电子调谐器中,常常一小段裸露的直线,说是抗镜线。

网友F:
好帖!!
赞一个!!
顶一个!!

网友G:
明显是屏蔽盖,,,貌似电源管理电路

网友H:
散热,屏蔽,增加抗干扰就这么多作用

网友I:
LZ的图发的也太不对题了吧???

网友J:
LZ的图发的也太不对题了吧???
引用 网友I:

我也没看到有裸露的铜皮

网友K:
为屏蔽罩准备的

楼主:
:P
谢谢各位了,总结如下:裸露的铜皮可以起到 “降低阻抗,散热,增加过电流,抗干拢,为屏蔽罩做准备”谢谢各位!
另有人说没看到我发的图片中的裸露铜皮,请详细看图片四周黄色的都是裸露的铜皮,另有人说是电源电路,其实这是一个BT射频电路,谢谢!

网友L(2012-11-07):
csr 蓝牙模块吧,屏蔽罩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