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通讯中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0-03-08):
38K的红外通讯中,收到的数据老是有干扰,或出现错位。我的数据是单片机发送一帧数据,接收设备收到后返回数据。  返回的数据必要多,老是有干扰。  偶尔有发送和接收都正常。  请问怎么去掉干扰信号?

网友A:
发送电路不合适,楼主的电路虽然可以工作,但对驱动电平和电流的要求较高,应采用单管输出,基极调制。

楼主:
首先感谢chunyang的及时回复.    上图中VCC是5V,单片机出来的信号是3.3V.
是否是去掉Q5,把38K调制信号放到R52上,发送信号直接接电阻R53,R54上端?
怎么样保证收到的信号不受干扰 ?  自然环境下,不人为干扰.2 ~3米的范围,谢谢!

网友A:
楼主在网上找一下类似电路做做参考,同时最好补一下晶体管基本电路知识,这方面也许用的不多,但却是电路分析和设计的基础。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单片机把一帧数据发出后,接收装置接收信息、分析,这时候单片机又重发红外数据,导致数据打架,收到的自然就是乱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