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普通运放对高共模电压(如串联的电池)进行采样

楼主(2010-03-08):
     大家下午好,在去年我们老大让我设计个电路。就是对串联的8节电池组进行采样,然后送到AD处理后给ARM芯片。
    最后我是采用高共模电压的差分运放INA146解决的(但是差分运放价格比较贵)。起初我用通用的运放如LM258,TL082,LM324等等搭成上图所示的电路,共搭了相同的8路,上图只是其中的一路。但是发现上面几路运放出来的电压总是有问题,不符合运算关系和线性度,我想主要是共模电压太大的关系吧。
    所以我想请问如何采用通用运放设计一个电路,能够有较大的共模抑制能力,采准这8路电压,最好给个图。
   以解决我半年以来的困惑,不甚感激!

网友A:
提高电阻比:R9/R18 = R1/R10。INA146就是如此玩的。
但后面要加放大。

网友B:
即使电阻是0.1%,这个电路共模电压抑制比最多40~60db
还是老实点用仪表运放吧

楼主:
即使电阻是0.1%,这个电路共模电压抑制比最多40~60db
还是老实点用仪表运放吧
引用 网友B:

不过据说用通用运放也行的,我认识几个高手就是用普通运放搭出来的,不过他们觉得这个是公司机密,不告诉我

楼主:
提高电阻比:R9/R18 = R1/R10。INA146就是如此玩的。
但后面要加放大。
引用 网友A:

出来的电压根本就不对啊,后级加放大也没用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普通运放也能搭,参照仪表运放电路,只要4个电阻误差在0.01%以内,要自己精选电阻.成本并不低多少

网友C:
三个普通运放搭 一个仪器放大器 具体可以参考仪器放大器内部的结构

楼主:
2个普通运放能做到吗?3个的话,又要电阻匹配 成本也高。。。

网友B:
无论用2个运放还是3个,电阻都必须匹配。

网友D:
既然后面有MCU处理,那么程序中加入校正吧,
即两个输入端短路,测出运放输出的电压,通过运算得到电阻的误差系数,以后测量时再用这个误差系数进行矫正。

很多高bit delta-sig ADC里面带的校正其实都是这样,短路输入端来得到校正系数的。

楼主:
既然后面有MCU处理,那么程序中加入校正吧,
即两个输入端短路,测出运放输出的电压,通过运算得到电阻的误差系数,以后测量时再用这个误差系数进行矫正。

很多高bit delta-sig ADC里面带的校正其实都是这样,短路 ...
引用 网友D:

可以是可以,不过我很想知道如何用最简单的运放电路搭出来,我记得我们老大搭的时候好像是要用到MOS管的

楼主:
chunyang 和maychang 能给点提示吗?
最好用2个普通运放就能搭一路的

2楼HWM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

网友D:
看你的电路图,你的运放单电源供电,并且直接由电池Vcc供电吗?还有可能是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使运放工作不正常,例如TL084等输入端至少要比其Vee脚高4V,LM358等输入端至少要比Vcc脚高2V

另外差分电路的输出电压等于K1*Vdiff+K2*Vcomm,如果电阻匹配,这个K2等于0.如果不匹配,就添加了一项K2*Vcomm这个电压。Vcomm越高就越大。这个除了用校正或者电阻匹配外没啥好办法

还有就是不用差分电路,用类似下面电路方式

R1 R3电压相等,R3 R4电流相等,因此R4上电压正比R1上电流,R1上电流正比V1,因此R4上电压正比于V1,用这种方法将V1的电压变成了对地R4上的电压,
这种电路可以避免共模电压的影响。

楼主:
看你的电路图,你的运放单电源供电,并且直接由电池Vcc供电吗?还有可能是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使运放工作不正常,例如TL084等输入端至少要比其Vee脚高4V,LM358等输入端至少要比Vcc脚高2V

另外差分电路的输出电压等 ...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locky!  这个思路很好,好像我们老大就是类似的设计
PS:你图上运放的同相和反相端反了吧?

网友E:
……直接找一款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的datasheet,参考内部框图即可

楼主:
……直接找一款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的datasheet,参考内部框图即可
引用 网友E:

高端电流检测?

网友E:
你搜一下就知道了,不是“高档”的意思,本质也是测量高共模差分电压的

网友F(2011-12-16):
你好  电流型那个电路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电压不会相等呀?楼主做出来了吗

网友G(2013-04-11):
学习了,我有几个问题:
1、这种电路的功耗怎么算啊?包括楼主以及上面的那位朋友贴出的图,以及我自己贴的附件,怎么算功耗啊?
2、上面各位说的高输入共模电压的放大器,这里的高共模输入电压能有多大?
3、这种采集电池串联组的每个电池的电压,那么所用放大器的电源电压应该怎么选啊?选电池组的最高电压VCC还是±5V?
另外,好像看到关于放大器的基本应用的时候,有一个电路是反相求和式减法电路,可以不受输入共模电压的影响,图看附件。由于两个运放构成的电路均存在虚地,电路没有共模输入信号,故允许vS1、vS2的共模电压范围较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电路图,你的运放单电源供电,并且直接由电池Vcc供电吗?还有可能是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使运放工作不 ...

very good idea!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能帮忙解释一下我上面的问题吗?

网友J:
你换个思路,检测每个电池的对地电压,然后相邻的电压相减,不就是那个电池的电压吗。

网友K(2014-02-21):
目前还真没有测量多节测量电池电压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very good idea!

还是没有解决OP的电源的问题,高的共模电压进去了输入端。

网友L:
用OP07就可以了,做成差动运放,对不同的共模电压进行比例放大,使共模电压不进入OP,后面再加一级同相放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分别测这8个电池的电压的话,你应该用模拟开关进行切换。

不必使用差动放大。

如果是浮电池的话,可以按您的方式可以,如果糸统共地的话,不是您说的简单。

网友L:
看看如何,共模电压通过调节电阻的比例,使输入端电位在共模电压范围内,后面一接放大来补偿前级的差动信号的损失。

网友N(2014-06-09):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我有几个问题:
1、这种电路的功耗怎么算啊?包括楼主以及上面的那位朋友贴出的图,以及我自己贴的 ...

我用反相求和式减法电路,VS1为60V,VS2为72V,运放用LM358,供电采用+12V、-12V,最终V0输出偏差特别大。仿真电路倒是可行,但是实际电路不行。

网友O:
关于电池组的各个电池电压检测有许多方法,用“电池or电池组 电压 测量or检测”做关键词检索就可以看到。每种方法各有千秋可以启想出发新办法。

网友P(2014-10-10):
解决了吗?能分享吗?qq834314803,我也很需要。

网友Q(2017-06-07):
引用 网友G:
能帮忙解释一下我上面的问题吗?

Mark

网友R:
引用 网友D:
既然后面有MCU处理,那么程序中加入校正吧,
即两个输入端短路,测出运放输出的电压,通过运算得到电阻的误 ...

不现实。
矫正反而更加复杂化,还不如多花点钱在高精度电阻上。
因为你需要矫正的是一大堆的点而不是一个,还有就是你认为的矫正的基准往往不准。

网友S(2021-11-29):
引用 网友L:
看看如何,共模电压通过调节电阻的比例,使输入端电位在共模电压范围内,后面一接放大来补偿前级的差动信号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