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可不可行

楼主(2010-03-08):
想做一个简易光功率计,测试动态范围-60dbm ~ 0dBm,光电响应为1A/1W。如图所示,假设所选运放输入偏置电流为pA数量级,ad为10位 基准源为2.5V,通过切换开关来切换量程,这个电路会有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开关上。
串联电阻那么大,模拟开关的漏电流不可忽略。
模拟开关放在运放的输出端一侧比较好一点。

网友B:
PIN管不是线性的,可以用模拟开关换挡,反馈可以考虑T网络,减少电阻过大带来的噪声,运放最好使用仪表类放大器

网友B:
其实要是不差钱的话可以上AD8304,方便又省事,可以简单的校对几个数据就可以了,输出最好再滤一下波

楼主:
模拟开关漏电流为0.xna,并且光电二极管本身也有na级的暗电流,这些应该可以软件调零吧?

楼主:
to 3楼
T型反馈网络在《op放大器应用技巧100例》里是不推荐的,原因是输入失调电压也放大了

网友C:
20M电阻好像太大了,运放不能深度负反馈了
T网络是否放大VOS没关系(我想是不会的),肯定要有调零电路.

网友B:
LZ我们的产品就是用的T网络,感觉效果很好,16路的给移动做的

网友D(2011-02-28):
我也想知道类似的问题,看能否用对数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