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15A电流的PCB线宽?

楼主(2010-03-08):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线上附锡,可以看看大功率的开关电源的电路板

网友B:
我们这里一般取30mils/A
大电流线宽在乘积上面再宽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线上露铜喷锡是在哪个层处理的啊?

网友D:
30度温升的话,大概要0.25英寸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散热都是问题

网友E:
2oZ完成铜厚:表层走线:完成铜厚大约需要7.5mm的线宽
内层走线:铜散热能力减弱,则大约需要15mm
1oZ完成铜厚,相应线宽加倍

网友F:
6毫米做裸铜;裸铜后加焊锡做厚;线间距要超过2.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