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采用8080并口方式,在Windows CE下面是否能够正常使用?

楼主(2010-03-08):
目前项目中选用了320*240的TFT-LCD液晶屏模块,这个液晶屏内部自带HX8347的控制芯片,但是厂家没有将RGB接口对外引出,只引出了16bit的并口模式(8080模式),目前项目使用Windows CE操作系统,Windows CE程序员说8080模式在Windows CE下用不了。
请问各个大虾,真的是8080模式在Windows CE下用不了吗?非得用RGB接口模式?
(windows CE程序员说 Windows CE刷屏的时候是将320*240的整个Buffer一次性刷新,一秒钟刷新60次,8080模式速度跟不上,帧信号无法产生?)对此,我有点持怀疑态度,一秒钟刷新60次可以改为每秒刷新25次,人眼睛是感觉不出刷屏的速度差异的,这样速度就可以减低一半以上。
不知道Windows CE的GUI下,能否做到哪里Buffer改变了,就刷新对应坐标即可,不要将整个Buffer都更新重新刷屏一次?

网友A:
应该可用,但需要直接对底层硬件编程,现成的GUI是不行的,这对纯粹的程序员而言涉及直接硬件编程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对操作系统本身的了解也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