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signed char)强制类型转换与0xff &有何不同?详见内图

楼主(2010-03-08):
见下图,

网友A:
后面一个要运算的,前面的不用。

楼主:
2# lanmp 请lanmp兄详细说一下,需要什么运算?
我认为这两种方式应该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得到的结果不同?

网友B:
理论上是一样的.
这应当是C51的BUG;

导入一个"临时"的中间变量,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ucVal - CNT;
ucData3 = ucBuf[temp];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同事在他的机子上未使用中间变量,ucData3却得到了正确的结果!我看了它的编译器版本与我相同,都是uVision3.30, c51 v8.02,查看汇编代码,相同的语句在两台机子上的代码不同,不知道为什么?

会不会和编译器的设置有关呢??我都没有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