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问题

楼主(2010-03-08):
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可控硅输出无负载状态下输出波形正常,但接负载后就变成直通了,控制不了导通角。

网友A:
你提供的电路不完整,没有表示出+5V与交流电源的关系。
估计采用的是感应式交流电机。若如此,那么很可能是在电压过零时电机的电流并不过零(电机是带有感性的负载),所以晶闸管在电压过零时并不关断。
更详细的说明,参考tyw发的“晶闸管可控硅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