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传输时电源变差,如何解决?

楼主(2010-03-08):
USB每512ms传输一次数据,当传输数据时,电源会出现毛刺,如下图,我用外部稳压电源DH1718D-4来供电。
应该就是USB在传输时,需要大电流导致的,但不知道如何解决?我在电源上加了330uF的电容也不好使。

网友A:
电源负载能力不足或导线电阻过大,换用负载能力更大的稳压片或更换线径更粗的导线。

网友B:
电源功率不够或负载调整率太差

网友C:
从算术上看,C为无穷大,那么测试点电压不波动,所以你的电容不够大。
我这是纸上谈兵,别听我瞎说,呵呵

楼主(2010-06-29):
USB在传数前,先从外部SDRAM读取数据,在读取数据时,SDRAM消耗电流很大,但SDRAM电源的去藕电容不够,导致SDRAM +3.3V电源变差.

网友D:
也就是说增大SDRAM的去耦解决了?

安捷伦的示波器,这些年只用过杂牌的,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