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串口为什么通信不上?

楼主(2010-03-08):
TTL-232电平转换电路图如下所示,板上串口头使用的是公头,与电脑连接的串口线是两头母头,中间交叉的串口线。现在发现问题出现在串口电平转换的电路上,软件上没有问题(因为使用了另一块板试了下程序)。
     请问如何判断SP3223芯片是否损坏?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电路图和连线是否有问题,我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可就是通信不上。

楼主:
用万用表测了下各点电压如下:
C1+     2.625V
C1-      -0.566V
C2+      4.945V
C2-       -1.158V
V+        5.492V
V-         -5.52V
+3VD    3.265V

楼主:
各位帮帮忙吧,我都整了一天了,就是通信不上,问题就出在电平转换芯片那部分,芯片换了还是不好使。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串口DB9头的封装画错了。原来是串口的公母头封装是不同的,以前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这次真的通信不上了,才发现。

网友A:
与PC的DB9连接的话,2  接收数据(RxD)3  发送数据(TxD)
图中好像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交叉线就对了。串口线有平行的,还有交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