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模块电源,单片机死机

楼主(2010-03-08):
用单片机atmel 89c4051通过三极管8050控制欧姆龙5V继电器G6K-2F。继电器的负载直接接模块电源E0560S-4W(将5V电压升到50V左右)。该电源模块类似于MORNSUN的DC-DC CONVETER.不接负载时,能很好的控制继电器的开闭。接负载时,电源(所有器件共电源)电压低于4.1V(高于继电器工作电压)时,也能很好的控制。但高于4.4V时,继电器闭合之后就不能断开。单片机死机。查过一些资料,可能的原因就是模块电源的影响。但是在负载端反向接过IN4001和5817.没有效果。还有一种方法是并接RC吸收电路。但具体怎么连接,什么参数不甚了解。知道的朋友给个方案。谢谢。还有除了RC,还有别的解决方法不?

网友A:
画出图来,估计单片机抗干扰和退耦没做好

楼主:
继电器的4脚和5脚直接连电源模块的输入

楼主:
8050的基极电阻阻值换过,应该不是这的原因

网友B:
准确原因看不出,不过,51驱动负载应该灌电流, 拉电流是不合理的

网友C:
是不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D:
继电器上没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E:
继电器上居然没有续流二极管?

楼主:
继电器上并过二极管。电路图上没画出来。
调试的时候电源直接用的是电压源

网友F:
可能在电源模块的接通的瞬间,VCC瞬间跌落到单片机正常工作电压以下,单片机没有复位电路吗?

网友C:
加负载后整个板子消耗多大电流?如果电流够的话,却把电压拉底,那说明你的公共阻抗太大。你先确保加负载后能保证单片电压在正常工作范围内

网友G:
驱动继电器,要注意续流二极管和电源,电源分开最好,再加光耦隔一下就万无一失了。

楼主:
问题貌似终于被发现了。整个系统的电源是由1117稳压提供的。当继电器闭合的瞬间,继电器的负载需要很大的电流,而1117的输出有限,就导致无线模块的电流减小。极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把负载的电源直接接到1117的输入端,就ok了。谢谢大家的出谋划策,关于电磁干扰学到了不少

网友H:
呵呵,电源问题是个大问题呀

网友I:
:loveliness:我也学到了

网友J:
这个问题和电磁一点关系也没有。是由于电路的电源设计造成的。和51的I/o的驱动电流也没有关系。
一般情况下5V的继电器开关时的电流大根要100mA左右。如果继电器比较多,在继电器开关时,系统消耗的电流较大,导致单片机电源电压下降,下降的电压正好处在单片机复位电平以上,和工常工作电压之下。
这个应该是根本原因。
所在在设计电路设计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计算系统功耗。也要适当的增加一些电容(储能电容),防止耗电突然增加,导致电压不稳。

网友K:
多好的嵌入式系统抗干扰实验环境机会,让LZ想办法避开了。虽然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LZ的单片机脆弱问题并没解决。一旦其它外因引起死机,还是不可靠。

我们单位的实验做法,借助此干扰死机环境,修改软件,最后做到,系统开机后,让单片机随机跳转到任意地址开始执行,最终都会返回到正常轨道。
这样,无论是电源掉电、启动强电负载、空间电磁辐射,什么外界干扰都不担心了。
全部是软件抗干扰的工作,照匠人站长的说法,是系统的“鲁棒性”或者“坚固性——ROBUST。

网友A:
楼主,你的继电器负载和单片机共用电源,可能你的负载很重,继电器接通的瞬态跌落很大,跑飞不足为奇,
你加了一个继电器无助于隔离干扰,反而加重了电源的负担,要知道任何电源都是有内阻的,软件抗干扰是不错的做法,但是我个人觉得是治标不治本。

楼主:
设计需要进行开关,就加了继电器。带5V的继电器还好,就是它的负载是5V升50V的电源模块……
想把继电器换成别的什么数字开关,来节省面积。但没经验。就是在VCC和电源模块的输入间。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J: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也比较容易。
就是在VCC和继电器之前加一个电感和电容。电容要够大220uF(更大),电感也要有10uH。
这样在继电器吸合的时候,VCC由于电感和电容的原因,不会被拉到比较低的电压,给LDO充分的反应时间。前提是你的LDO输出功率要够用。

楼主:
20# 草履虫 电感串接?电容接在两端?电容是不是太大了,5V的工作电压有必要吗?对电感没有多大概念,只有100mH的。不知行否

网友J:
测试一下,不过100mH的电感封装多大,电流多大。是否能够承受?如果可以承受,电感量大没有太多影响。
电感串接!电容接在两端最好!

网友L(2010-07-28):
能具体说说软件实现吗?谢谢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K:
能不能说一下软的具体实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