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模块电源,单片机死机

楼主(2010-03-08):
用单片机atmel89c4051通过三极管8050控制欧姆龙5V继电器G6K-2F。继电器的负载直接接模块电源E0560S-4W(将5V电压升到50V左右)。该电源模块类似于MORNSUN的DC-DCCONVETER.不接负载时,能很好的控制继电器的开闭。接负载时,电源(所有器件共电源)电压低于4.1V(高于继电器工作电压)时,也能很好的控制。但高于4.4V时,继电器闭合之后就不能断开。单片机死机。查过一些资料,可能的原因就是模块电源的影响。但是在负载端反向接过IN4001和5817.没有效果。还有一种方法是并接RC吸收电路。但具体怎么连接,什么参数不甚了解。知道的朋友给个方案。谢谢。还有除了RC,还有别的解决方法不?

网友A:
你这个DC-DC的输入是不是和单片机的电源接在一起了?把这两个分开试试。或者在DC-DC的输入处加一个共模电感和一个几uF的电容。

楼主:
是接在一起。但查到有的这样做确实能做。在MORNSUN的DC-DCCONVETER的datasheet中确实看到有加电感和电容来减小纹波的用法。对于电感的取值不太清楚。请指教
现在电路是焊在PCB上的,加电感加不了。又不确定那样做是否能解决问题。就像大家加了二极管就OK了,而我没效果……
到最后肯定会那样尝试,把那根连线划断等等。大家还有什么经验,洗耳恭听O(∩_∩)O~

网友B:
分开供电,光耦控制

楼主:
2# haiyuanliu 继电器负载本来就是感性负载,再加一个电感会有效果吗?虽然两个电感的作用不尽相同,但是负载里的感性器件也应该能起到减小电流变化的作用吧……

网友C:
我怀疑是不是因为你接上负载后给单片机供电的电源电压下降,导致单片机工作不正常而引起的

楼主:
6# andy2003hu 电压没有下载,毕竟是电压源供电。也实际测过。单片机仍能响应计时器中断,是不是陷入循环之类的就不清楚了……

楼主:
问题貌似终于被发现了。整个系统的电源是由1117稳压提供的。当继电器闭合的瞬间,继电器的负载需要很大的电流,而1117的输出有限,就导致无线模块的电流减小。极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把负载的电源直接接到1117的输入端,就ok了。谢谢大家的出谋划策,关于电磁干扰学到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