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点关于CPLD的时钟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3-08):
(无正文)

网友A:
CPLD和MCU(如MCS-51或ARM)不是一类东西,原则上它只是一堆数字逻辑的组合,可以是时序电路也可以是非时序电路。因此通常只能用门(或单位)延迟来描述。

楼主:
这么复杂, 那如果做延时怎么做啊? 计数器?

楼主:
2# HWM 这么复杂, 那如果做延时怎么做啊? 计数器?

网友A:
要做时序电路,必须有时钟。这时候延时以时钟周期为时基作为基础,然后可以采用计数器等片上器件做。

楼主:
问一下, 那个周期是怎么计算的啊?   怎么知道他一个周期为20ns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周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 那个周期是怎么计算的啊?   怎么知道他一个周期为20ns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周期呢?

网友A:
前面说过了,时序电路按时钟振荡器周期为时基来算。非时序电路的延迟要看综合后的具体实现。

网友B:
顺便问一下HWM,如果要输出1HZ的方波,高低电平都是0.5秒,那么用计数器好像要占用很多资源吧,有更好的办法么?

网友A:
低频率振荡器加分频(计数器)。

再强调一下,CPLD是一堆可以自己堆砌的逻辑电路,除非需要自己设计特殊的“快速”逻辑,没必要使用它。其实很多功能都可以采用MCU来实现,那东西既方便又实用,因为很多操作都被简化为“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