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习单片机碰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3-08):
1、为什么单片机驱动数码管时,数码管的接法中共阴极比较常用?
和共阳极比起来有什么优势?

2、为什么单片机的IO口灌电流一般比拉电流大?

3、当我们需要读51单片机IO口引脚时,需要向其先写“1”。如下:
MOV P0.x , #0FFH
MOV A    , P0.x
问题是:
如果第一条先向端口写了“1”,那么第二条指令读取到的值不就是高电平了吗?

谢谢回答!

网友A:
1、为什么单片机驱动数码管时,数码管的接法中共阴极比较常用?和共阳极比起来有什么优势?

通常习惯采用NPN管驱动,所以会显得共阴管使用多点。

2、为什么单片机的IO口灌电流一般比拉电流大?

一般MCU的准双向IO输出驱动采用OC加弱上拉的形式,所以灌电流会比拉电流明显的强。

3、当我们需要读51单片机IO口引脚时,需要向其先写“1”。如下:
MOV P0.x , #0FFH
MOV A    , P0.x
问题是:
如果第一条先向端口写了“1”,那么第二条指令读取到的值不就是高电平了吗?

上面说了,准双向IO采用的是OC加上拉电阻的形式。要作为输入,就必须断开OC门(即输出1)。虽然是输出1了,但却是弱上拉的,因此可以由外界将其拉下。这就是准双向IO的原理所在。

网友B:
HWM老师的解释很精辟 值得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HWM老师的回答,现在有点明白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