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SAA6752从模式的工作问题

楼主(2010-03-08):
现在正进行COFDM音视频传输系统的开发,设计中数据处理前端采用NXP的SAA7114和SAA6752进行数据采集与MPEG-2压缩,设计中SAA6752工作于DIO从模式,SAA6752 datasheet中提到,工作于DIO slave mode时,PDIDS引脚应置高,但实际发现需拉低方有TS流输出,这是为何?

然而,即使在PDIDS拉低时能输出数据,采用逻辑分析仪检测输出到大部分时候SAA6752均输出空包,只有少数时候输出有效数据,此时外部时钟PDIOCLK约800K,并且经过半分钟左右工作电流下降,彻底不输出数据,若外部时钟PDIOCLK改为2M,则工作时间会有所变长。

其实,在工作于DIO主模式时依然有这个问题,大部分时候均输出空包,少数时候输出有效数据。

不知NXP技术支持能否提供一些分析思路、建议或者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有没有高手来给咱解释一下!

楼主:
经过这两天的调试,解决了两个问题:

(1)SAA6752工作于DIO从模式,SAA6752 datasheet中提到,工作于DIO slave mode时,PDIDS引脚输入高点平,实际发现需接低电平方有TS流输出,这是因为SAA6752寄存器D0 BIT6设置的缘故,实际上应是PDIDS随该位为0,1而可拉高或置低,默认的为0,即拉高;

(2)SAA6752工作一段时间后,便电流下降,出现彻底不输出数据的情况,这是由于配置的寄存器存在冲突,修改后便无此现象;

但现在依然存在的问题时,在接入时,依然会有近一半概率会出现空包,不知这是正常还是异常情况,望高手指点,不甚感激。

楼主:
还有,有没有哪位用过这款芯片的能对SAA6752的PAT,PMT表的设置给一些参考,谢谢~

楼主:
NXPONLINE大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