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点问题 关于如何设计功率管的电路

楼主(2010-03-08):
知道了一个管子的参数
我要为这个管子配置电路
怎么配呢
知道了管子的额定功率
CE的击穿电压
额定电流
额定电压
最高工作温度
以及热阻
是否按照
取额定电流的一半 额定电压的一半来做参考 配置电路
还是按其方法配置呢
还请各位大虾  赐教

网友A:
为什么要取额定电流额定电压的一半做参考

楼主:
因为觉得这样  安全点
那知道一个管子的参数
该如何配呢
请大侠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