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输出信号电特性的问题

楼主(2010-03-08):
EPM7064SLC44-10工作电压5V,IO口输出高电平3.5V,这个是为什么,不是应该输出5V么?
请哪位哥哥姐姐指点指点

楼主:
乍没人来指教指教啊

网友A:
详细看PDF,上面的输出只给出了最低输出值,而且和输出电流有关
如果想达到5V,可以使用Open-Drain + pull-up resistor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