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ga48I/O口如何输出方波

楼主(2010-03-08):
我的最初想法是通过改变I/O口DDRx中的数值来产生一个触发电平(低电平有效),程序如下: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9-10-31 16:33:46
// Target : m48
// Crystal: 4.0000Mhz

    while(1)
{
  addrb = 0x08;
  for(i=0;i<4;i++)    //PB3~PB0依次输出低电平
  {
   PORTB ^= addrb;
   delay(4);       //4ms
   PORTB ^= addrb;
   a >>=1;
  }
  i=0;
}
可是输出波形很乱,并不产生方波,为什么呢?应该如何解决啊,

楼主:
程序有问题?

网友A:
不太明白LZ的意思:dizzy:
不过要直接用I/O输出方波:
  1:置相应端口为输出
  2:输出H
   3:延时
  4:输出L
   5:延时
  6:跳2
——————这种延时做的方波都不太精确
不妨在定时器里定时修改输出状态

网友B:
接3楼的话:
除了以上6步外,还要注意i/o驱动能力的问题,如果外接电路输入电阻太小,很可以会使ic接不高,反过来迹然.另外如果外接电路的话要直接或间接接地.

网友B:
建议下次粘程序的同时也把相关电路粘上来,这样分析起来会更方便而且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