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 手册的疑问

楼主(2010-03-08):
请教一下大家,我在读MEGA8实用手册时,第138页这儿的表有些问题,我不清楚
1.是读到TWSR状态后,再写TWCR,指导单片机TWI模块执行下一步
2.还是先写TWCR,读到TWSR状态后,再指导单片机TWI模块执行下一步
3.还是根本就没TWCR什么事啊
我看古老师提供的程序,好像应该是第1种情况。。谢谢大家

网友A:
请比对英文数据手册

网友B:
其实,TWI无非就是读和写, 并且在每次读写之前一定要TWI初始化一次, 即写TWCR控制寄存器, 在读写子程序内部,读TWSR状态寄存器来判断, 更多交流加我的QQ:1428563001